台达变频器欠压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17):
对于台达变频器欠压故障,产生原因是因为主回路电压低于下限引起的保护动作或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电网瞬时停电、输入缺相等。如何解决台达变频器欠压故障问题,东莞吉创给你解答:

1.比较器检测

通过稳压管固定比较器一端的电压,被检测的电压取样后再与之比较,结果通过比较器输出。

2.ADC检测(模拟/数字转换器)

被检测的电压通过电阻降压取样后,落在ADC可检测的范围,可以通过程序设定电压的警告范围。

主电路中的储能电容,对运行中台达变频器过压、欠压影响很大。而变频器电路的各种零部件又有一定使用寿命的,所以一旦变频器零部件达到使用寿命就会带来故障的发生。像主电路中的储能电容或其它零部件的原因都有可能对主电路造成影响,从而使整个变频器发生故障。通常变频器停用时间过长,达到一年以上,则应对储能电容要做一次全面体检。

对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如何来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呢?变频器维修来介绍

按照要求,停用的变频器应每隔两三个月通电—次,每次20~30分钟。对于长时问不用的电解屯容器,通电时,先加约50%的额定电压,只要加压时间在半小时以上,它的漏电流就会降下去,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此外,对使用年限较长(五年以上)的变频器,也一定要对储能电容器进行容量检测。运行中频繁跳欠电压故障,多数为直流电路的电容器容量不足、有容量下降或失容现象。

一台台达变频器因为设各闲置一年多时间没有启用,客户将其拆下配用到车间鼓风机上。发生冒烟和欠压跳闸。

变频器在接入鼓风机之前,电工决定先通电空载检测一下、谁知通电没多长时间,就发现冒烟,立刻关掉电闸。将变频器打开后,发现主电路限流电阻很烫。该电工不以为然,在开盖情况下又通电观察一次。这一试,电阻倒是不冒烟了,但不一会儿,变频器便因“欠压”而跳问了。用万用表量,该电阻已经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