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wm指令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8-10-17):
海为pwm指令脉宽调节可以调节电压,那么能不能直接用控制变频器啊。请用的大佬讲解下吧

网友A:
建议控制变频器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进行控制,海为的通讯支持Modbus TCP、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 TCP、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