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ABB机器人配置第七轴步骤

楼主(2018-10-17):
ABB机器人版本太高不支持中文,降低了版本,就没有了第七轴,之前没有配置过,问售后给了一本 操作手册全英文版本,不知如何下手,求大神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懂英文,那个可不行。

你这个是配置软件吧

网友B: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C(2018-11-18):
应该有一个专门配置七轴的软件,它会询问你是否有机器人七轴以及电机型号,比如MUGU100 MUGU200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记得外轴也是分两种的,有盒子的不叫机器人七轴,没有盒子的和机器人共用SMB板的才叫七轴。我记得有个配置软件的但是不知道去哪里获取了,楼主搞定了后分享一下怎么弄的

楼主:
其实是我降级系统没用备份只是用了源文件,这个需要勾选你所选的外部轴XYZ的一种,然后倒入外部轴配置文件,这个可以在robotware里面找。再然后校准,再然后根据齿轮比配置即可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外轴也是分两种的,有盒子的不叫机器人七轴,没有盒...

楼主:
七轴没好友SMB,所以不用,但是有一个是要记录你电机型号的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一个专门配置七轴的软件,它会询问你是否有机器人七...

楼主:
努力学习中,但不是一两天的事哈哈哈

引用 网友A:
不懂英文,那个可不行。你这个是配置软件吧

网友D:
用备份只是用了源文件

网友D:
勾选你所选的外部轴XYZ的一种

网友D:
导入外部轴配置文件

网友D:
在robotware里面找

网友E:
感谢楼主,瞄一下啥资料

网友F(2018-12-19):
努力学习中,但不是一两天的事哈哈哈

网友G: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H(2019-06-22):
楼主解决了吗?同求方法,最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

网友I:
非常感谢分享you

网友J:
还没学到那么高级的地方

网友K(2020-11-21):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