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无法高速启动?

楼主(2018-10-17):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国产步进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除上述原因以外,产生啸叫声还可能是由于负载过大造成的,高速运转时电机的输出扭矩会下降,无法满足负载要求时国产步进电机发生堵转,并且啸叫声会随着频率的高低变化而变化,解决办法是降低转速或更换扭矩更大的电机。此外国产步进电机在高速运行停止后会出现短促的啸叫声,这是由对相电流进行斩波造成的,只需将步进驱动器面板上的自动半流设置为有效即可。

深圳市华科星电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