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玻璃转子流量计是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10-17):
玻璃转子流量计的选用:

1.测量的对象。即测量介质种类、压力大小、化学性质。如液体介质、气体介质,对具腐蚀性的介质则应选择耐腐流量计。??

2.流量计本身性能。上述条件确定后一般讲,若价格没有大的变化,可优先选用针阀置于流量计上部的;有较大流通孔的,是直接流量刻度的;结构简单的;外部尺寸较小的等等。如是小流量范围,则可选用球浮子式,因它测量时稳定、不易积尘、精度较高、互换性好。

3.根据价格选用。一般讲,精度高的价格高。要根据测量目的选用仪表精度等级,如只须控制测量介质通过量,经试运行调整,以后需始终稳定这个通过量,那么精度就是次要的。

原理与结构
流量计主要由一根自下而上扩大的锥形玻管和一只随流体流量大小上下移动的浮子组成(图3)。流体自下而上流经锥管时,流体动能在浮子上产生的升力S和流体的浮力A使浮子上升,当升力S与浮力A之和等于浮子自身重力G时,浮子处于平衡,稳定在某一高度位置上,锥管上的刻度指示流体的流量值。

网友A:
很好的文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