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端口配置

楼主(2018-10-18):
不支持脉冲输出的端口是否能支持方向输出?

之前我接信捷PLC(此型号只支持Y0/Y1脉冲输出)时方向只能接Y1(Y0被我用来发脉冲了),接Y2或其它端口,步进电机都不会换方向啊。但是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可以随便接的啊,是此PLC有问题还是都是这样的,兄弟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差分吗?

网友B:
顶一个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我们都这么接   Y2控制正反转

网友C:
写PLC脉冲指令时不要写方向信号,再用PLC的任意一个点去控制步进驱动器上的方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差分吗?

单端输入,不是差分

引用 网友C:
写PLC脉冲指令时不要写方向信号,再用PLC的任意一个...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差分吗?

我理解为楼主差积分了,哈哈

网友E:
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步进驱动的方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写PLC脉冲指令时不要写方向信号,再用PLC的任意一个...

可以直接用方向信号的。这个没有毛病!

网友E(2018-11-25):
写PLC脉冲指令时不要写方向信号,再用PLC的任意一个点去控制步进驱动器上的方向信号

网友D:
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