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定期需要检查和维护的项目

楼主(2018-10-18):
台达变频器定期检查和维护的项目有那些呢?

1、检查运行中的变压器声响是否正常

台达变频器运行中声响是均匀而轻微的“嗡嗡”声,这是在交变磁通作用下,铁芯和线圈振动造成的,若变压器内有各种缺陷或故障,会引起异常声响,台达变频器声响如下:

1)声音增大并比正常时沉重,这是变压器负荷电流大,过负荷的情况。

2)声音中杂有尖锐声,声调变高,这是电源电压过高、铁芯过饱和的情况。

3)声音增大并有明显杂音,这是铁芯未夹紧,片间有振动的情况。

2、检查变压器的油位及油的颜色是否正常,是否有渗漏油现象

油位应在油表刻度的1/4~3/4以内。油面过低,应检查是否漏油,若漏油应停电修理。若不漏油,则应加油至规定油面。加油时,应注意油表刻度上标出的温度值,根据当时的气温,把油加至适当油位。对油质的检查,通过观察油的颜色来进行。新油浅枫叶色,运行一段时间后变为浅红色。发生老化、氧化较严重的油为暗红色。经短路、绝缘击穿的油中含有碳质,油色发黑。

3、检查变压器运行温度是否超过规定

台达变频器运行中温度升高主要由本身发热造成的,一般说,变压器负载越重,线圈中流过的工作电流越大,发热量越大,运行温度越高。其温度越高,使绝缘老化加剧,寿命减少。据规定,变压器正常运行时,油箱内上层油温不超过85~95℃,若油温过高,可能变压器内发热加剧,也可能变压器散热不良,需迅速退出运行,查明原因,进行修理。

4、检查高低压套管是否清洁,有无裂纹,碰伤和放电痕迹

台达变频器表面清洁是套管保持绝缘强度的先决条件,当套管表面积有尘埃,遇到阴雨天或雾天,尘埃便会沾上水分,形成泄漏电流的通路。因此,对套管上的尘埃,应定期予以清除。套管由于碰撞或放电等原因产生裂纹伤痕,也会使它的绝缘强度下降,造成放电。故发现套管有裂纹或碰伤应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