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松下PLC选型

楼主(2018-10-18):
面对伺服、步进、传感器和开关型产品,用伺服做位置和速度控制,6个轴左右;对传感器一般是采集数据。请问三菱与松下的PLC有哪些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
6个轴肯定选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轴肯定选松下

是松下的便宜点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