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工作原理介绍

楼主(2018-10-18):
     家居装修选择断路器时,由于事关用电安全,朋友们在选择断路器等产品时,还需要掌握一些这方面的常识。下面小编详细的介绍一下断路器的原理以及选择方法。

      说起断路器,很多人并不会感动陌生,顾名思义就是为避免人为操作不当对人身造成伤害的电路保护装置,但是若真要让你对它的细节说出个所以然来,并准确地回答出断路器是什么,还是让不少人感到一头雾水。家居装修选择断路器等电器元件时,由于事关用电安全,朋友们在选择断路器等产品时,还需要掌握一些这方面的常识,以保证选购产品的质量。下面小编详细的介绍一下断路器的原理以及选择方法。

1.断路器的简介

      断路器其实就是一个开关,但该开关的状态并不是人为控制的,而是由电路控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开关处于闭合状态,而当电路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电压等故障时,该开关自动断开,起到保护设备及线路作用。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目前已经获得广泛的应用。

2.断路器的分类

      断路器一般由触头系统、灭弧系统、操作机构、脱扣器、外壳等构成,可分为万能式断路器和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两大类,目前我国万能式断路器主要生产有DWI5、DWI6、DWI7(ME)、DW45等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主要生产有DZ20、CMI、TM30等系列。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还可分为高压断路器和低压断路器,但高低压界线比较模糊,一般将电压超过3kV的称为高压断路器,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为低压断路。

3.低压断路器工作原理

      低压断路器也称为自动空气开关,可用来控制不频繁启动的电动机,是低压配电网中一种重要的保护电器。低压断路器的主触点是依靠手动操作或电动合闸的。在主触点闭合后,自由脱扣机构便将主触点锁在合闸的位置上。过电流脱扣器的线圈和热脱扣器的热元件与主电路串联,而欠电压脱扣器的线圈和电源并联。

      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时,过电流脱扣器的衔铁吸合,使得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主触点断开主电路。当电路发生过载时,热脱扣器的热元件发热使得双金属片发生变形,当其变形到一定程度时便推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断开开关。当电路欠电压时,欠电压脱扣器的衔铁释放,也会使得自由脱扣机构动作,断开开关。

4.高压断路器工作原理

      高压断路器相对于低压断路器而言,由于要断开的电弧在拉长后仍可燃烧不熄灭,因此灭弧是其要完成的核心工作。灭弧主要是在冷却电弧减弱游离的同时,通过吹弧拉长电弧,加强带电粒子的复合和扩散运动,并把弧隙中的带电粒子吹散,从而可以迅速恢复介质的绝缘强度,起到保护作用。

5.基本型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最简单的电路保护装置是保险丝,也就是将一根很细的导线加上保护套后接入电路。而这种保险丝在温度达到某一水平后即可熔断,造成开路。断路器也是一种电路保护装置,但可以反复使用,不像保险丝一样,只能发挥一次作用。基本型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如下:电流能磁化电磁体,电磁体产生的磁力随电流的增强而增强,当电流增大到危险水平时,电磁体产生的磁力也相应增大,拉动与开关联动装置相连的金属杆,使开关断开,从而中断电流,保护电路。双金属条也是利用类似的原理来实现对电路的保护的,在高电流下,金属条发生变形,变形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启动联动装置来断开开关。有的断路器还依靠填充易爆物来实现对开关的控制,当电流超过某一点时,便会点燃易爆材料,断开开关。

6.增强型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增强型断路器摒弃了简单的电气设备,使用半导体设备来监测电流水平。例如接地故障断路器(GFCI),它不仅能避免房屋的配线受损,还能保护人们免遭点击。GFCI会不断地监测电路中零线和火线上的电流,当两者相同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若两者电流不同(如有人不慎触碰火线造成的火线上电流急剧增大,而零线上电流不变),则会立即切断电路,防止事故发生。由于GFCI无需等到电流上升到危险水平就能采取行动,故其反应速度比传统断路器快得多。

7.断路器的选购

      在家庭供电中通常把断路器当作总电源保护开关或者分支线保护开关作用。如果线路或者家用电器发生短路或者过载时,断路器能自动跳闸,切断电源,从而有效的保护这些设备免受损坏,将事故缩小到最小范围之内。在家庭中选择断路器的额定容量电流大小很重要。一般家庭在选择或验算总负荷电流的总值时要注意各分支电流的值以及总负荷电流即为各分支电流之和。知道了分支电流和总电流就可以选择分支断路器及总闸断路器的规格;为了确保安全可靠,电器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一般应大于2倍所需的负荷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