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绝对值编码器,新手!

楼主(2018-10-18):
PLC连接的是KOYO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型号是:TRD-MA512N.

  1. PLC是如何读取编码器的值,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如何转换的?还有如何转换成十进制的?,看程序中,没有相关命令啊。

  2. 由于是新手,能否给一些PLC接编码的教材,三菱的就可以。

  3. 程序如下:

网友A:
您可以使用GBIN指令。

         HAVE FUN!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是要程序的还是分享程序的。程序又缺行……M188下面就缺了一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是要程序的还是分享程序的。程序又缺行……M...

------------------

我是想了解下,这个程序怎么实现的数据采集?格雷码怎么在PL中转换成十进制数据的。新手,不懂,求赐教。

楼主:
搞明白了,有些PLC不支持GBIN命令,所以直接用梯形图编辑状态至M继电器,然后把M状态存入D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