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万用表如何进行电阻测试

楼主(2018-10-18):
福禄克万用表作为广大客户的热选品牌之一,如何进行电阻测试呢?今天安泰测试郑工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阻的测量单位为欧姆 (Ω)。电阻值会有很大差异:从触点电阻的几欧姆 (mΩ),直至绝缘体的数十亿欧姆。大多数数字式万用表可测量至 0.1 Ω,有些万用表可测量高达 300 MΩ(300,000,000 欧姆)的电阻。

无穷大电阻(开路)在福禄克万用表显示屏上显示为“OL”,表示电阻大于万用表的测量能力。

电阻测量必须要在电路断电后进行,否则福禄克万用表或电路可能会损坏。有些数字式万用表在电阻测量模式下提供了保护,以防意外触电。不同型号的数字式万用表提供的保护程度可能差异很大。

为获得精确的低电阻测量值,必须从测量到的总电阻中减去测试线电阻。典型测试线电阻介于 0.2 Ω 和 0.5 Ω 之间。如果测试线的电阻大于 1 Ω,就应更换测试线。

如果数字式万用表提供的用于测量电阻的直流测试电压小于 0.6 V,它就能测量电路中由二极管或半导体结隔离的电阻器的阻值。这样就常常可以测试电路板上的电阻器而不必将它们脱焊。

为了在存在二极管时测量电阻,数字式万用表的测试电压应低于 0.6 V,这样半导体结就不会导通。

1. 断开电路的电源。

2. 选择电阻档 (Ω)。

3. 将黑色测试探头插到 COM 输入插孔中。将红色测试探头插到 Ω 输入插孔中。

4. 在要测量电阻的元件或短路部分两端连接探头尖端。

5. 观察读数,务必注意测量单位 ? 欧姆 (Ω)、千欧姆 (kΩ) 或兆欧姆 (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