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脉冲输出设置

楼主(2018-10-18):
各位大神好,我在脉冲输出2 中设置只查找,并且传送和校验成功了。为什么发脉冲的时候,碰cwccw限位,轴还是会停下来,非常感谢。

楼主:
小弟初学者,还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有奉献的你!

网友B:
脉冲输出我用的是pls2或者pls都可以,具体用法三言两语说不清,你可以参考一下编程手册,脉冲输出量,起始速率,加减速比率都可以设定。

网友C:
碰限位不停不是飞出去了

网友D:
肯定会啊,只有在原点搜索的时候不会。

网友E:
脉冲输出用pls2或者pls都可以,

网友F(2018-11-17):
脉冲输出量要试验的吧

网友G: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H:
你的ORG指令有问题   #100   其中1表示原点复位 ,要改成0 原点搜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