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11年用的galil控制卡现在再用可以吗

楼主(2018-10-18):
各位大佬,我这有一台机械臂在2011有人用DMC1886控制卡搭建了系统,后面拆了一部分,硬件基本没有变化,最近需要重新动起来,原来那个工程师走啦留下了一个硬盘,硬盘里面有基于ubuntu9.8的galiltool软件,留下了部分.dmc代码,最近我以及看完了硬件和用户手册,但是用户手册是16年的,网上现在能下到的软件都是ubuntu12.0以上,我该怎么样让这个机器重新动起来,如果换一个系统装一套新的软件(ubuntu14.04下的galiltool)重新编程不知道能不能让11年买的DMC18x6动起来,调试的话该怎么办呢?还有API库应该也有很大更新,再编程的话能够兼容DMC18x6,因为可能不是销售商买,这种问题该怎么向他们求助呢?

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这些问题。

网友A:
如果换一个系统装一套新的软件(ubuntu14.04下的galiltool)重新编程不知道能不能让11年买的DMC18x6动起来

能。galil的 pci接口控制卡dmc-1886目前也还在卖,而且由于galil的精力是集中在以太网控制器方面的,所以这么多年对dmc-1886的硬件也没有什么改进。

因为可能不是销售商买,这种问题该怎么向他们求助呢?

首先,经销商肯定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没有利益(包括潜在的和长期的)就没有付出。但是,如果只是举手之劳,又没有明显损失,很多人还是不反对帮人一把的。

如果为了您的问题要学习一套新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恐怕没有利益的情况下 不会花费这个精力。如果您对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足够熟悉,或者您用到的开发工具和操作系统是已经比较熟悉的,您的问题对于代理商可能就是举手之劳了。如果您的英文不是太没谱,也可以直接到galil的官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一个系统装一套新的软件(ubuntu14.04下...

非常感谢刘工您给的解答和建议,我还以为我的问题没人会理我,都好几天没有看帖子了。 我是一个机电专业的学生,之前有接触过Ubuntu系统,dmc控制卡现在在学,全靠网上搜集的资料,Galil官网不能注册了,还没试过向官网咨询,不过它应该有售后邮箱,英语邮件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dmc控制卡官网和中国售后提供的调试软件galiltool和galilsuite对于ubuntu系统最新的也才支持到Ubuntu14.04版(可能这个系统用的很少),但是因为前面那个工程师在Ubuntu9.0版本下写了一些上位机C代码和下位机的.dmc文件,实际控制电机进行运动的最终还是dmc那200多个如“PA”这种两大写字母的命令,dmc提供的C语言开发是也是调用这些读取“PA”命令的函数进行运动控制,我担心如果换操作系统,有一些他原来写好的程序是不能用的,或者某些头文件库函数会发生变化,那我需要对上位机编程进行彻底的学习,时间进展可能没那么快,因此虽然最近学了"PA"这种下位机编程,也没敢开动控制卡,也是怕操作系统更新和用户手册(2015年)命令有变化把卡里头的一些程序删除或者固件进行升级导致11年写的程序不能用? 这一点我去咨询一下galil官网和中国售后。  对此刘工您有什么意见再给我点拨一下吗? 非常感谢您醍醐灌顶的回复。

网友A:
也是怕操作系统更新和用户手册(2015年)命令有变化把卡里头的一些程序删除或者固件进行升级导致11年写的程序不能用?

这个不用怕,只要不主动操作,任何一个版本的调试程序都不会自动改变控制卡上的固件和用户存储的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调试程序中一般有一个叫做master reset的功能,不要点击。这个是用来将控制卡恢复到出厂状态的,所有用户存储的数据程序一概清除,所有参数恢复到默认值。

另外一个功能,是 update firmware,这个是更新固件的。在更新固件时,也会清除所有用户数据。

还有的调试软件有批量下载更新参数的功能,在下载之后会自动保存,清掉控制卡上原有的内容。

还有控制卡上会有一个MR(master reset)跳线不要短接。

除此以外,您随便折腾,尝试变更参数、设置修改变量、下载上传程序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执行BN、BP、BV、^R^S这几个指令,只要重新上电,控制卡上所有状态就都可以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怕操作系统更新和用户手册(2015年)命令有变化把...

非常感谢刘工的帮助,给您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