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电气干扰

楼主(2018-10-19):
首先看看这个案例:

西门子的plc和电气柜隔着一米左右,d电器柜内有变频器。然后几个电缆380v从仪表柜下面走的。:

系统柜仪表地没用,接地都接入了安全地。一启动变频器,我系统中的压力,液位都是出现突变.例如,有个压力,变送器现场显示6ma

。远传  串进电流表,显示14ma.关了变频器就正常了.如果是干扰,干扰什么地方,电缆还是系统硬件?如何处理?

其实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不少。

主要入手点可以参考下面几个思路:

一 柜子接地、传感器屏蔽接地都试过,没解决问题。后来给仪表加电容、加隔离模块,有的仪表数据能稳定,有的仪表还是不行。对处理不好的仪表,只能重新返回工厂,把现场变频器的功率、线路走向等等告诉工厂技术人员,在仪表内部做一些处理,这样处理后的效果要好一些。

二

这个干扰来自电气可以确定,一般单位很少这样安装和布置,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试着去看:1、将电气电缆改路由;2、将电气电缆与仪表电缆分别敷设,都单独放置一个槽盒,加金属罩隔离并接地;3、将仪表和电气柜之间增加隔离屏蔽环节并接地;4、如果具备条件,将仪表柜搬离电气柜附近。

仪表电缆应该采用屏蔽型,电气电缆至少应该采用钢带铠装型。

相对于仪表的功率来讲,电气专业电机的功率属于很大的,加上变频干扰应该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