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条传送带汇合plc程序,请大神们指教!谢谢

楼主(2018-10-19):
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X0,传送带1、2、3都工作,光电1先上升沿,同时光电2也接通时,传送带Y2停止(反之也是一样),光电1过去几个物品,就要光电3出去几个物品,传送带Y2才会继续运行,期间光电1在上升沿,因光电2已经先接通了,故要传送带Y2运行,传送带Y1停止。

求大神们,指导下,做好是三菱或者信捷PLC,小弟在此谢谢啦!

网友:
先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再比较。这东西都是自己摸索的。程序没人写的,越不会越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再比较。这东西都是自己摸索的。...

写了好几个,都达不到要求!我在想这个要求有问题吧?假设光电1和光电2到传送带3的距离,线速度都一样,根本不存在这问题啊!只要在一个光电下降沿时复位另一条传送带就可以了。如果距离不一样的话,采用这样运行,效率会降低吧!

网友:
兄弟,你看这么做行不行。Y1和Y2上的样品是否一致。那它们在Y3上的速度应该也是一样的,设定个时间T0,过T0后就可以继续往Y3送了,这个状态M0传给Y1、Y2,谁先到先发给谁。还可以这样,ldpX2触发后计时T1如LDPX3没来继续运Y1,

如T1之前来LDPX3来了就运Y2,可以实现交替传送。

对于距离不一可以这样LDFX2-T0,LDFX3-T3,具体时间现场调节就好

楼主:
谢谢,已经弄好了!被带坑里去了,分别写了2条传送带3个传感器、2条传送带2个传感器

网友B:
这个一点要自己去摸索实现,才会有进步

网友C(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D:
做不好,应该是你用的中间开关量还不够。未够状态记忆实时情况。

多做一些中间变量的置位复位吧。

例如:

1空闲。没有东西来,也没有东西正在走。

1进入中。有东西正在电眼上。

1行进中。有东西离开电眼,未到达下一个电眼。

1行进到达。有东西到达下一个电眼。

1行进空闲中。没有东西在传送了,稍微等等是否再没有东西来。因为你说会来几个,

1处理量。进入但没有离去的数量。

……

2啊3啊也一样的写出可能的全部状态。

把上面的状态都想到了,再以优先级别进行串联并联驱动皮带。

这才是编程啊。

看见啥就编啥,看见那里不停机了又加个触点,看见不动了,又并个触点。那是编程吗?那是应付,看不见的就不编程了,所以一开机就问题多多。因为那些情况都没有预案的。碰到一些情况一天都看不见得话,就验收了。可是……没几天就来电话,去了,又看不见情况,又怀疑操作不当,又怀疑电眼失灵啊干扰啊什么的。总之就是解决不了。钱你收齐了。老板有钱,天天换电眼没事。结果苦了工人,天天停机,天天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