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8-10-19):
怎样选择台达伺服电机,东莞吉创公司给出以下方法:原则上应该根据负载条件来选择台达伺服电机。在电机轴上所有的负载有两种,即阻尼转矩和惯量负载。这两种负载都要正确地计算,其值应满足下列条件:

1)当机床作空载运行时,在整个速度范围内,加在台达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应在电机连续额定转矩范围内,即应在转矩速度特性曲线的连续工作区。

2)很大负载转矩,加载周期以及过载时间都在提供的特性曲线的准许范围以内。

3)电机在加速/减速过程中的转矩应在加减速区(或间断工作区)之内。

4)对要求频繁起,制动以及周期性变化的负载,必须检查它的在一个周期中的转矩均方根值。并应小于电机的连续额定转矩。

5)加在台达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大小对电机的灵敏度和整个伺服系统的精度将产生影响。通常,当负载小于电机转子惯量时,上述影响不大。但当负载惯量达到甚至超过转子惯量的5倍时,会使灵敏度和响应时间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会使伺服放大器不能在正常调节范围内工作。所以对这类惯量应避免使用

网友A(2018-12-04):
台达电机型录有吗?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19-01-23):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电机型录有吗?方便分享一下吗?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C:
这个太纯理论了。其实还是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