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与ALT指令

楼主(2018-10-19):
1.在三菱PLC中,这两个指令是一样的功能吗?那还要多此一举?有没有什么区别?

2.在信捷PLC中直接就没了INV指令,还是说变成了别的指令。

网友A:
三菱的ALT是交替输出啊!INV是线圈取反;2个是不一样的功能!

信捷ALT是线圈取反;

网友B:
热心网友解答,参考下哈,比较直观

网友C:
三菱PLC里面  ALT是交替指令,第一次触发就ON  再一次触发就OFF,如此交替下去,ANV是运算结果取反指令,是将梯形图左边的逻辑运算结果取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心网友解答,参考下哈,比较直观

这个这么说可以的,第一个问题知道了,这个INV没用过,ALT倒是用的蛮多的。

网友D:
二楼是对的。ait是对自己不服,折腾自己。inv是对前面不服,专门对着干。

网友D:
▄█▀█●给跪了,,,,,这APP什么鬼,为什么会出现两次回复。会不会被查水表😂

网友E:
在信捷论坛问三菱的问题

网友F:
三菱的ALT是交替输出,意思相当于一个按钮控制灯,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INV是线圈取反,意思是按钮闭合的时候灯灭,按钮断开的时候灯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ALT是交替输出,意思相当于一个按钮控制灯,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INV是线圈取反,意思是按钮闭合的时候灯灭,按钮断开的时候灯亮。

说的好!简单易懂,谢谢!

网友:
这个之前是在新手上路上,后来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就转到信捷PLC上了,问的是信捷有没有取反指令INV...

网友H:
取反很有用啊。比如一堆常开并联就可以写成一堆常闭串联啊 更加清晰明了

网友I:
三菱的ALT是交替输出啊!INV是线圈取反;

网友B:
回复内容:估计您提交按钮多按了,提交后反应有些慢,有可能你又点了一次

引用 网友D:
▄█▀█●给跪了,,,,,这APP什么鬼,为什么会出现...

网友J:
INV是对线路的值取反。扫描过就把线路当前状态取反。

alt是对线圈执行一次反一次。

网友F(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K(2021-11-04):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ALT是交替输出啊!INV是线圈取反;2个是不一样的功能!信捷ALT是线圈取反;...



不要误人子弟

三菱INV:

信捷ALT:

交替输出是三菱的说法,线圈取反是信捷的说法,道理是一样的。INV是对INV之前的状态取反,ALT是对ALT之后的线圈取反。

网友L(2021-12-09):
信捷没有INV指令。用M寄存器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