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和断路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10-19):
       对于熔断器和断路器,大家可能听说过,但是两者有什么特点呢?熔断器和断路器有哪些区别呢?或许您没有对比分析过,下面小编将为大家介绍两者的区别等内容。

       对于熔断器和断路器,大家可能听说过,也接触过,但是两者有什么特点呢?熔断器和断路器有哪些区别呢?或许您没有对比分析过,下面小编将为大家介绍两者的区别等内容。

一、熔断器与断路器的介绍

1.熔断器的简单介绍

       熔断器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是一种过电流保护器,广泛用于电力系统、各种电工设备和家用电器中作为保护器件。熔断器主要由熔体和熔管以及外加填料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熔断器串联于被保护电路中,当被保护电路的电流超过规定值,并经过一定时间后,由熔体自身产生的热量熔断熔体,使电路断开,从而起到保护的作用。以金属导体作为熔体而分断电路的电器,串联于电路中,当过载或短路电流通过熔体时,熔体自身将发热而熔断,从而对电力系统、各种电工设备以及家用电器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具有反时延特性,当过载电流小时,熔断时间长;过载电流大时,熔断时间短。因此,在一定过载电流范围内至电流恢复正常,熔断器不会熔断,可以继续使用。

2.断路器的简单介绍

       断路器是指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断路器一般由触头系统、灭弧系统、操作机构、脱扣器、外壳等构成。断路器的作用是切断和接通负荷电路,以及切断故障电路,防止事故扩大,保证安全运行。目前,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二、熔断器与断路器主要特点

1.熔断器的主要特点包括:

1)选择性好。上下级熔断器的熔断体额定电流只要符合国标和IEC标准规定的过电流选择比为1.6:1的要求,即上级熔断体额定电流不小于下级的该值的1.6倍,就视为上下级能有选择性切断故障电流。

2)限流特性好,分断能力高。

3)相对尺寸较小。

4)价格较便宜。

2.熔断器的主要特点

1)故障熔断后必须更换熔断体。

2)保护功能单一,只有一段过电流反时限特性,过载、短路和接地故障都用此防护。

3)发生一相熔断时,对三相电动机将导致两相运转的不良后果,当然可用带发报警信号的熔断器予以弥补,一相熔断可断开三相。

4)不能实现遥控,需要与电动刀开关、开关组合才有可能。

三、熔断器与断路器的区别分析

1.熔断器与断路器的相同点是:都能实现短路保护。

2.熔断器与断路器的区别表现在:

1)熔断器的原理是利用电流流经导体会使导体发热,达到导体的熔点后导体融化所以断开电路保护用电器和线路不被烧坏。它是热量的一个累积,所以也可以实现过载保护。一旦熔体烧毁就要更换熔体。

2)断路器也可以实现线路的短路和过载保护,不过原理不一样,它是通过电流底磁效应实现断路保护,通过电流的热效应实现过载保护(不是熔断,多不用更换器件)。

       在实际中,当电路中的用电负荷长时间接近于所用熔断器的负荷时,熔断器会逐渐加热,直至熔断。像上文所讲到,熔断器的熔断是电流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起到对线路进行保护的作用,它是一次性的。而断路器是电路中的电流突然加大,超过断路器的负荷www.haohuamall.com时,会自动断开,它是对电路一个瞬间电流加大的保护,例如当漏电很大时,或短路时,或瞬间电流很大时的保护。当查明原因,可以合闸继续使用。总之,熔断器的熔断是电流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断路器,只要电流一过其设定值就会跳闸,时间作用几乎可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