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维修中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8-10-19):
在变频器出现输出不平衡时,我们吉创也是有一定的解决方案的。在行业内很多维修和售后人员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变频器维修中经常会遇到输出不平衡的问题,即u、v、w输出不平衡。下面浅析变频器在维修中输出不平衡问题的特点与应对策略。变频器u、v、w输出不平衡可分为三种情况:

1、变频器显示:(missmgmotophase)输出缺相,若要排除检测电路故障,则通过直接检查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问题可能就是IGBT模块损坏或驱动电路也出现问题。应对策略是可以通过更换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的元器件,如光耦、PNP、NPN一对驱动晶体管,电解电容,稳压管等,问题基本上都能得以解决。

2、若变频器输出u、v、w之间相差100v左右,以输出380v为例,驱动电路中s1~s6中间的某一路驱动电路无驱动电压和驱动信号波形,通过测量输出端子u、v、w—p之间可以得以解决。

3、u、v、w—n之间直流电压,可找到这一路驱动电压不正常或没有驱动信号波形,可能由它导致u、v、w中的某一相不能正常工作,引起相位差。可以通过检查驱动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光耦是否坏了和电解电容是否漏液等。通过示波器测量6路波形符合技术要求,问题也可解决。

4、u、v、w三相输出交流电压之间相差大于3%,虽然能使用,但是不能长期使用和大负载使用。这主要是驱动电路s1~s6之间主要器件不对称所至,如晶体管的技术参数,稳压管的参数,电容的液枯,漏液和漏电等,6路驱动电路上器件的耗损使其参数上有一定的差别,导致变频器输出u、v、w之间产生微小的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