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加工中心的保养与维护知识大全

楼主(2018-10-19):
 高速机的正确操作和维护保养是正确使用高速机的关键因素之一。正确的操作使用能够防止机床非正常磨损,避免突发故障;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可使设备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延缓劣化进程,及时发现和消灭故障隐患,从而保证安全运行。

一、高速机的使用环境

       为提高高速机的使用寿命,一般要求要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和其他热辐射,要避免太潮湿、粉尘过多或有腐蚀气体的场所。精密高速机要远离振动大的设备,如冲床、锻压设备等。

二、良好的电源保证

       为了避免电源波动幅度大(大于±10%)和高速精雕机可能的瞬间干扰信号等影响,高速机一般采用专线供电(如从低压配电室分一路单独供数控机床使用)或增设稳压装置等,都可减少供电质量的影响和电气干扰。

三、制定有效操作规程

       在数控机床的使用与管理方面,应制定一系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例如润滑、保养、合理使用及规范的交接班制度等,是高速机使用及管理的主要内容。制定和遵守操作规程是保证数控机床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证明,众多故障都可由遵守操作规程而减少。

四、高速机不宜长期封存

       购买数控机床以后要充分利用,石墨雕铣机尤其是投入使用的第一年,使其容易出故障的薄弱环节尽早暴露,得以在保修期内得以排除。加工中,尽量减少数控机床主轴的启闭,以降低对离合器、齿轮等器件的磨损。没有加工任务时,数控机床也要定期通电,最好是每周通电1~2次,每次空运行1小时左右,以利用机床本身的发热量来降低机内的湿度,使电子元件不致受潮,同时也能及时发现有无电池电量不足报警,以防止系统设定参数的丢失。

五、数控机床的维护保养

       数控机床种类多,各类数控机床因其功能,结构及系统的不同,各具不同的特性。其维护保养的内容和规则也各有其特色,具体应根据其机床种类、型号及实际使用情况,并参照机床使用说明书要求,制订和建立必要的定期、定级保养制度。下面是一些常见、通用的日常维护保养要点。

(一)数控系统的维护

1、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日常维护制度

       高速机操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日常维护制度,操作人员的技术业务素质的优劣是影响故障发生频率的重要因素。当机床发生故障时,操作者要注意保留现场,并向维修人员如实说明出现故障前后的情况,以利于分析、诊断出故障的原因,及时排除。

2、防止灰尘污物进入数控装置内部

       在机加工车间的空气中一般都会有油雾、灰尘甚至金属粉末,一旦它们落在数控系统内的电路板或电子器件上,容易引起元器件间绝缘电阻下降,甚至导致元器件及电路板损坏。有的用户在夏天为了使数控系统能超负荷长期工作,采取打开数控柜的门来散热,这是一种极不可取的方法,其最终将导致数控系统的加速损坏,应该尽量减少打开数控柜和强电柜门。

3、防止系统过热

       应该检查数控柜上的各个冷却风扇工作是否正常。每半年或每季度检查一次风道过滤器是否有堵塞现象,若过滤网上灰尘积聚过多,不及时清理,会引起数控柜内温度过高。

4、数控系统的输入/输出装置的定期维护

       80年代以前生产的数控机床,大多带有光电式纸带阅读机,如果读带部分被污染,将导致读入信息出错。为此,必须按规定对光电阅读机进行维护。

5、直流电动机电刷的定期检查和更换

       直流电动机电刷的过度磨损,会影响电动机的性能,甚至造成电动机损坏。为此,应对电动机电刷进行定期检查和更换。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等,应每年检查一次。

6、定期检查和更换存储用电池

       一般数控系统内对CMOSRAM存储器件设有可充电电池维护电路,以保证系统不通电期间能保持其存储器的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尚未失效,也应每年更换一次,以确保系统正常工作。电池的更换应在数控系统供电状态下进行,以防更换时RAM内信息丢失。

7、备用电路板的维护

       备用的印制电路板长期不用时,应定期装到数控系统中通电运行一段时间,以防损坏。

(二)机械部件的维护

1、主传动链的维护

       定期调整主轴驱动带的松紧程度,防止因带打滑造成的丢转现象;检查主轴润滑的恒温油箱、调节温度范围,及时补充油量,并清洗过滤器;主轴中刀具夹紧装置长时间使用后,会产生间隙,影响刀具的夹紧,需及时调整液压缸活塞的位移量。

2、滚珠丝杠螺纹副的维护

       定期检查、调整丝杠螺纹副的轴向间隙,保证反向传动精度和轴向刚度;定期检查丝杠与床身的连接是否有松动;丝杠防护装置有损坏要及时更换,以防灰尘或切屑进入。

3、刀库及换刀机械手的维护

       严禁把超重、超长的刀具装入刀库,以避免机械手换刀时掉刀或刀具与工件、夹具发生碰撞;经常检查刀库的回零位置是否正确,检查机床主轴回换刀点位置是否到位,并及时调整;开机时,应使刀库和机械手空运行,检查各部分工作是否正常,特别是各行程开关和电磁阀能否正常动作;检查刀具在机械手上锁紧是否可靠,发现不正常应及时处理。

(三)液压、气压系统维护

       定期对各润滑、液压、气压系统的过滤器或分滤网进行清洗或更换;定期对液压系统进行油质化验检查、添加和更换液压油;定期对气压系统分水滤气器放水。

(四)机床精度的维护

       定期进行机床水平和机械精度检查并校正。机械精度的校正方法有软硬两种。其软方法主要是通过系统参数补偿,如丝杠反向间隙补偿、各坐标定位精度定点补偿、机床回参考点位置校正等;硬方法一般要在机床大修时进行,如进行导轨修刮、滚珠丝杠螺母副预紧调整反向间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