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XA-E2摸块故障求助

楼主(2018-10-20):
我有三个06XA-E2模块,4Al能正常读取,但2AO就不能输出,三个模块也是如此,ERROR故障灯一直在闪,是不模块坏了,有会修的还望指点一下,如是其他问题会处理的也望指教指教,在下先谢了

网友A:
读取CR#43: 错误状态,看一下是什么警报再说吧确定一下是数据转换问题还是硬件故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CR#43: 错误状态,看一下是什么警报再说吧确定一下是数据转换问题还是硬件故障就行了。

我是第一次接触台达PLC的,你说的读取CR#4状态我不太明白,是不是要编一条程序才能读取或者是怎的,能介绍详细一些吗?的要写程序的情况能给个实例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CR#43: 错误状态,看一下是什么警报再说吧确定一下是数据转换问题还是硬件故障就行了。

我在扩充模块监控模块菜单内只看到CR#34没有43.不知息CR#43在那的

网友B:
积分不够!赞积分!!!!!

网友C(2018-12-02):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