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一个走圆,一个走直线,怎样速度同步?

楼主(2018-10-20):
各位老师,两个伺服,一个伺服带动棍子走圆转动,一个伺服走直线丝杆,怎样让两个伺服以同样的速度走的行程也一样?需要什么插补吗?谢谢!~

网友A:
一个伺服走圆,旋转运动,另一个伺服走直线,同样速度同样行程,计算一下,假设走圆的时候转一圈需要1000脉冲,圆直径100mm,一圈行程314mm,丝杆走同样的行程314mm,再根据丝杆导程算出每转脉冲数就好了吧,不需要插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