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机如何处理表面的损伤?

楼主(2018-10-20):
  超声波塑胶焊接在我们实际的使用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突然不发声波,焊接效果不理想等,还有就是因振动摩擦产生的热能对塑胶产品的烫伤.之前我们有说过前面的两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焊接后产品表面烫伤是如何引起的,应该怎么去处理.

  一个问题的产生远远不是单一元素,可能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塑胶本身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超声波塑胶焊接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操作不当.

  1.如果是塑胶本身的原因,我们只需要分析产品属性进而更换不一样的塑胶或者使用不同的焊接机就行了.超声波振动时通过塑胶产品表面传递的,而如果塑胶本身不利于超声波传导的话就会使热量无法有效快速地传递下去.这个时候我们要减少熔接的时间,这样就能减少热量对塑胶的影响.

  2.超声波塑胶焊机的问题有,能量太强、功率过大或者振幅太高或者超声波时间太长等,只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设置即可,提前进行发振.

  3.模具不符合产品特性,由于产品表面和模具表面无法保持高度吻合,致使产品产生变形,外形不美观,缩水等缺陷,这是有模具的加工密度不够影响的,只需要更换模具或者重新生产合适的模具就行.在此要重新提醒一下,模具一定要按照产品来设计制造,不然会给后续的生产带来很多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尽量避免超声波焊接时产品出现问题:

  1.引用介质覆盖,比如PE袋之类的.

  2.易断裂的产品在直角出增添R角

  3.模治具表面进行硬化或者镀铬(表面处理)

  4.治具宜制成缓冲,如果易断裂的话,像软性树脂或覆盖软木塞等,这样不会影响焊接强度.

  5.机台段数降低或者减少上模扩大化.

  机械和模具等问题说完了,人为的问题我想就不用再叙述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收藏起来这篇文章,方便到时候找到,如果还有什么关于超声波塑胶焊接的问题可以随时电话咨询我们,也可以搜索灵科超声波,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有很多合作的机遇,灵科也将秉承诚信为本的理念,服务好每一个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