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电脑MCGS通讯不上

楼主(2018-10-20):
这个问题我之前问过,还是没解决,实在是连不上。采集模块、编码器都连成功了,自问对S232,S485的参数有了初步了解,可是这个蛋蛋还没弄好,所以说我还是不会。而且也没找到原装线,都是台达的线。(一捆一捆买的)。现在就问如何用转串口线通讯上信捷PLC与电脑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之前发的帖在9月27号,2个星期了。为了防止串口被占用,上电停止过PLC,停止运行PLC,重新插拔过串口还是不行....各位大佬,怎么弄,换线的就不要说了,条件限制。驱动的问题话最好能分享个,谢谢!

网友A: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之前都试过了。这条路走不通,还有采样周期、等待采样时间都试过,应该不是这些。捕获.PNG

网友B:
信捷PLC和MCGS搞了几年了,设置下就行了,很简单!~加我微信

引用 网友C: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网友B:
你这肯定失败啊,看了你的照片你是用USB连PLC的怎么行,MCGS上的USB是到屏的!~

网友D:
 启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启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内容的回复 启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内容的回复 启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内容的回复 启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内容的回复 启 设备地址改为1(PLC正常连接站号),3(com序号)...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连机运行,是mcgs到软件到触屏的,在设备窗口中有个启动设备调试,plc左边的ps/2是232口,在mcgs上用com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肯定失败啊,看了你的照片你是用USB连PLC的怎么...

-------------------------我去找个触摸频先,之前在你主页留了微信了,然后搜索你微信号,一只吃素的狼没有啊

搜索

网友F:
PLC的串口设置有没有设置对?如果还不行的话,应该就是通讯线的问题了

网友G:
如果用mcgs电脑仿真不是下载到触屏内的,触屏的com口要选择usb转串口的口号,我一直用的,

网友:
找了一下,下了个MCGS与各种PLC的通讯的手册,下午再弄弄。论坛里下的

网友:
目前来说电脑与触摸屏连接上了,下一步该弄PLC与触摸屏数据传输的问题了,我具体下去再弄弄。也就是电脑触摸屏软件数据→PLC数据变为电脑软件触摸屏数据→触摸屏数据→PLC数据,如果这能连上也行啊,我先试试看吧。微信图片_20181022112346.jpg

电脑只有USB口可用,所以只能连USB转9针到PLC,而且此转串口可以正常连接PLC,最开始我就只想连接PLC到电脑触摸屏软件。

引用 网友E:
连机运行,是mcgs到软件到触屏的,在设备窗口中有个启...

我先试试这个,刚弄了一遍,通讯状态为1,下午再弄吧。

网友H:
电脑自己支持232,USB转232或者485,有驱动吗,更新驱动程序。怀疑是你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实在不行下载一个驱动精灵试一试。

另外你看楼主上位机软件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刚跟昆仑通态的打了电话,说电脑MCGS软件用转串口线连PLC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各种可能都有。这个我就没法说了(话说现在的客服技术支持都是妹纸来的)。目前来说只能先换个思路了,先下载到触摸屏,然后再与PLC通信算了。(这个方式我几个月以前在某家培训机构试训了一天的,虽然没去,记起来了)对此种方式,我还是先自己弄下。周六发的帖,也快三天了,该结了。有不懂的再来叨扰大家,谢谢!后续我要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再来补上。

引用 网友H:
电脑自己支持232,USB转232或者485,有驱动吗...

-------------------------驱动有的,以前应该有人用过,最近我又到 官网下了个MCGS的信捷驱动,还是一样的效果。电脑可以识别转串口线,我用XC系列编程软件连 PLC写梯形图,上传下载挺正常的。

网友I:
楼主我建议你以后PLC都加以太网通讯模块吧,增加不了多少成本,而且通讯和以后调试都方便,穿数据、画面、编程、调试,一个交换机几根网线就ok了

网友J:
专用数据线直连就没有问题了,你是转的太多了。

网友:
如果MCGS触摸屏要连信捷PLC的话,com1连接port1,com 2要连port2

实际是

  1. 是信捷厂家的线,最开始看到标的DVP线,搜了下显示是台达的线,搞错了...

  2. 这边实际是可以连上,但是数据通道没连接上,然后按了按钮不动,以为没连上,因为没反应啊

网友K(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L(2021-04-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2021-05-15):
学习一下,还没这么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