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信时,控制字如何转化?

楼主(2018-10-20):
   各位大侠。本人初次接触通信,烦请对照图例讲解一下,进行RS指令通信时,PLC控制变频器

的控制字如何转化(图例中控制字047FH是从变频器中的控制子表格中如何转化过来的)?本人想了很

久也没想到如何转化,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控制字一共16位,输出的是16位的数码。启动时047F。047F 换算过来0000 0100 0111 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字一共16位,输出的是16位的数码。启动时047F...

  谢谢您的解答。这个我知道了,另外,是不是应该按7F04排16位二进制啊(7F是高位,04是低位),但转化后的16位二进制对应到控制字16位参数中,怎么也对应不上是变频器以40Hz正方向启动啊,变频器停止的控制字是047A(转化二进制是不是7A04),转化过来后,对应的16位二进制感觉也有点问题,有些位对应出来还有点前后有矛质的感觉!烦请再帮我分析透彻一点,谢谢!位10是不是一定要接通?

网友B:
积分不够,先顶一下下下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