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常用的对刀方法及误差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8-10-20):
  一、高速机常用的对刀方法

  简单来说,高速机常用的对刀方法主要有对刀仪对刀、自动对刀及试切法对刀等几种。由于一个工件完整的加工工序可能会涉及几把甚至几十把刀具,因试切法较为原始,并且对刀精度较差,因而很少采用。我们着重看一下前两种较为典型的对刀方法:

  1、自动对刀法

  自动对刀是利用高速机配置的刀具检测功能实现的,这一装置可以自动精确地测出每把刀具各个坐标方向的长度,并可以自动修正刀具误差值,整个检测及修正过程可在机床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对刀方法完全靠电子控制装置实现的,排除了人为对刀的误差,因而对刀精度更高,对刀效率也更好。

  2、对刀仪对刀法

  采用对刀仪进行对刀,因其经济型较高,是现在高速机对刀的主要方法。对刀分为机内对刀仪对刀和机外对刀仪对刀两种。机外对刀仪对刀需要预先在机床外面校正好,然后把刀装上数控龙门铣床上就可以使用了;机内对刀仪对刀是将刀具直接安装在机床某一固定位置上进行测量的方法。

  二、对刀误差的预防措施

  由于高速机所使用的刀具各种各样,刀具尺寸也极不统一,故对刀时应根据实际加工情况,选择好对刀方法,确定程序指令,输入好对刀参数和刀具补偿值。即便如此,不同的对刀方法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从而影响工件加工的精度。

  当使用对刀仪、对刀镜对刀和自动对刀时,误差主要未源于仪器的制造、安装和测量误差,另外使用仪器的技巧欠佳也会造成误差。因此,要注意仪器的安装和测量精度,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使用仪器的正确方法,只有正确的使用和操作,才能将误差降到最低。同时,刀具的质量和刚性以及石墨雕铣机自身的精度也是影响对刀误差的原因,因此选择质量合格的刀具和定期检查高速机零点漂移的情况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