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8-10-20):
请大神们帮忙看下,要在程序里面加了初始化子程序之后,上下结构以及伸缩机构的子程序就无法运行是什么情况。本人新手啊,没有积分可打赏各位大神,求大神支持。

楼主:
求帮忙啊,谢谢啦,查了好几天了,没查出来。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楼主:
来人啊,求大神看下啊。

楼主:
没人吗?来人看看赖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程序截图贴出来,这样更直观解决问题

网友B:
双线圈的严重,所有程序段都是周期性执行,同一输出多次输出,总是按照最后一次的状态执行,最终肯定就是没有输出了,你的初始程序在最后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的严重,所有程序段都是周期性执行,同一输出多次输...

谢谢啊,把双线圈改正了,功能正常了,第一次写程序,很多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