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中突然停止是为什么?

楼主(2018-10-20):
有网友提问:西门子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中突然停止是为什么?

大致说一下解决思路:

1、抱闸系统正常,说明电机停止不是因为抱闸导致停机
2、频率到5hz降低到0hz,说明变频器可以带动电机正常运行
3、没有任何警报,说明电机属于正常停机
4、点动能正常控制,说明变频器和电机主线路接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根据上面判断,请对应电气图和变频器说明书再检查下面几项内容:
1、频率到5hz再到0hz的时候,检查变频器接对应收端DI信号的变化,是否和运行的规律一致,如果不是,则继续判断下面第2、3点原因。
2、频率到5hz再到0hz的时候,检查PLC控制变频器运行的信号有没有正常给出,如果是PLC给予变频器运行的信号断开,请检查程序,考虑是否有什么外在条件使得PLC停止输出运行信号
3、频率到5hz再到0hz的时候,检查变频器接对应收端DI信号的变化是否和PLC输出一致,如果是,则说明外部接线均良好正常,如果不是,则是说明PLC有输出而变频器没接收到信号存在信号丢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