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剪用什么PLC比较成熟

楼主(2018-10-21):
飞剪用什么PLC比较成熟,达到速度稳定精度

网友A:
最好用PLC伺服控制一体机,比如倍福系统、OMRON的NJ系列都有,可以选择的!

网友B:
一般有专用的支持飞剪的。

网友C:
有一二十年了吧,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台用单片机的,还挺准确的!

网友D:
现在好多支持编程的伺服控制器自己就能做飞剪了,PLC就给个启停,逻辑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