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加工中心刀库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8-10-21):
  首先根据报警信号进行故障分析及诊断: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出现此类现象可能和以下两种情况有关

  ( 1) 可能控制刀库向上运动的气缸行程开关有问题;

  ( 2) 可能连接刀库向上行程开关的联线,高速加工中心由于长时间使用导致线路老化,造成信号断路。首先检查控制刀库向上运动的气缸行程开关,开关工作正常。其次用万用表检查开关到带有J1B 插头的控制板之间的联线,编号为89 的联接线也正常,这说明这种故障与行程开关及联线没有关系。根据经验,也可能是带有J1B 插头的CNC 板的问题。用带有J1A 插头的CNC 板和它对调( 这两块板是一样的) 试机,故障现象依然存在,可以排除CNC 控制板的问题。

  结合以往故障现象及维修经验,我们用一根新的信号线直接联到向上的行程开关,高速数控雕铣机另一端直接联到离J1B插头最近的编号为89 端子板上,试机后31 号和38 号报警不再显示,机床恢复正常。通过此次试验确定是由于这段信号线存在问题才引起机床的报警。更换新的信号线,报警消失,机床工作正常。

  最后根据分析原因找到对应解决方法:

  在刀库上有两个带有编号的接线端子板,两个端子板之间用信号线连接。由于这两个端子板之间的信号线经常和刀库一起往复运动,造成信号线磨损及老化致使信号断路或虚接现象。更换新的信号线后故障自动消除。经过此次故障,使我们认识到在石墨机床上经常运动的部位,不论机械件还是连接线,由于长期运动很容易出现磨损,导致故障发生,在以后的维修中首先应注意这几个部位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