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加工中心出现卡刀怎么办?

楼主(2018-10-21):
 高速加工中心正因配置有刀库及自动换刀装置,使得这种加工设备具有高度的自动化加工能力。刀库系统是高速加工中心运动最为频繁的部件,特别是在工件加工内容较多时,需要经常性的更换刀具以实现不同工序的加工。所以在使用长久之后避免不了卡刀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造成刀库系统卡刀有两种原因,高速精密机床一种是刀具没有被拔下;另一种是刀具已经被拔下而不执行换刀动作。高速加工中心是一种高度自动化的加工设备,对于初学者来说,由于操作不熟练或者参数设置错误,极易出现撞车、装刀、撞件等恶性事故。发生这种事故最容易导致换刀原点不正确。刚开始时表现为换刀时刀臂拔刀、装刀有异响。时间久了刀臂会受到严重损伤,从而造成刀库卡刀。

  装刀注意事项

  在高速加工中心进行刀库装刀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只有主轴回到机床零点或换刀点,才能将主轴上的刀具装入刀库,或者将刀库中的刀具调整在主轴上。

  2.装入刀库的刀具必须与加工程序中的刀具号一一对应,否则会严重损伤机床和加工零件。

  3.交换刀具时,主轴上的刀具不能与刀库中的刀具号重号。

   那么卡刀了应该如何检查,我们就简单分享下:

  第一,松开刀库电机上的刹车装置,用活动扳手旋转电机上的外六角,其旋转方向应和刀臂的卡死的方向相同,一定要让自动换刀的刀臂脱离高速加工中心的主轴;

  第二,在刀臂脱离主轴时,如果主轴上在有刀具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听见漏气声,这是主轴处于松刀时的状态。这时,一直旋转刀臂,直到刀臂做完一个完整的换刀动作。查看一下刀库面板内的指示灯,看一下中间的指示灯是否亮起。一般中间的灯是刀臂处于原点位置的指示灯,如不亮,石墨机械说明原点位置不对,彻底检查及排除即可。

  第三,排除完卡刀故障后,要将刀臂电机刹车装置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在高速加工中心处于MDI状态下进行一次换刀动作,看是否正常。如有条件最好将用到的所有刀具进行核对一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