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气缸只用一个传感器就可以控制伸出与缩回

楼主(2018-10-21):
为什么有些气缸只用一个传感器就可以控制伸出与缩回,电磁阀的控制必须要有继电器吗?

网友A:
这个得结合实际工况吧,没有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结合实际工况吧,没有绝对的

也就是有些工况下只需要检测一个位置,就只需要一个传感器了是吗?

网友B:
位移传感器给出位置信号,程序根据位置数据来做出该伸出或缩回的判断。然后给出相应动作信号。

网友C:
看要求了吧,两个肯定比一个可靠性好点

网友D(2022-03-17):
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