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HC和FX3U-4HSX--ADP区别

楼主(2018-10-21):
大家来帮忙看下,这俩个高速计数模块的区别。 我现在需要FX3U的PLC带6个编码器,PLC内置2路高速计数,我需要扩展4路。大家说是扩展1个FX3U-4HSX--ADP模块,还是扩展2个FX3U-2HC。这应该怎么选择? 百度百科解释如下 FX3U-4HSX-ADP,通过FX3uPLC专用的高速输入用适配器,可以支持来自差动线性驱动型设备的高速输入。

网友A:
看看具体的参数表,两个模块还是有区别的吧,哪个功能适合就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具体的参数表,两个模块还是有区别的吧,哪个功能适合就选哪个

说的太笼统了,有没有具体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