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纶电容器相关的特点和检测的方法

楼主(2018-10-22):
涤纶电容也是我们在电子产品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件之一,在电路中充当着滤波、振荡、电源退耦、脉动信号的旁路及耦合等。涤纶电容的最简单结构可由两个金属板中间夹一层绝缘介质组成。在两个金属板(极板)间加一个电压极板就能储存电荷储存电荷的大小与极板间电压与极板面积(容量)成正比与极板间的距离成反比。一起跟小编了解一下关于涤纶电容的特点和检测方法。

涤纶电容的特点如下:

1.体积小,重量轻

2.稳定性好,可靠性高

3.引线直接焊于电极,损耗小

4.有感结构,聚酯膜、环氧树脂包封。

检测涤纶电容的好坏的方法:

用万用表的10K挡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两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一下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动,说明电容器开路。涤纶电容容量较小用指针表不易测量可用数字表或电容表。

如果想检测一下自己购买的涤纶电容是否有问题,可以根据小编文中所提的方法尝试下。选用电容器的时候可以先了解相关的特点,在选型时可以少找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