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300/400的维护方法

楼主(2018-10-22):
1、更换 S7-300 的后备电池
一般应在使用一年后更换锂电池,只能在系统通电时更换,否则会丢失用户存储器中的程序和数据。更换时打开CPU模块的前盖,用螺钉旋具把旧的后备电池从电池盒中取出,新的电池的连接器插入电池盒,把电池推入电池盒,盖上CPU模块的前盖。
MMC应在断电的情况下拔出或插入存储卡。
2、更换S7-300的信号模块
更换信号模块时把CPU切换到STOP状态,切断负载供电电源,打开信号模块的前盖,松开并取下模块的前连接器,松开模块的紧固螺钉,取下旧的模块。取下新模块编码器的上半部分,将新模块固定在导轨上,将接好线的前连接器插入模块,并将它放到正常的位置,关好模块的前盖,接通负载电源,执行一次CPU的完全再起动。
CPU正在通过MPI交换数据时不能更换模块,如果不能确定,可以拔下CPU的MPI口上的连接器。
3、更换S7-300信号模块的保险管
SM322 16*AC 120V和SM322 8*AC 230V数字量输出模块有熔丝管,应使用8 A/250 V的熔丝管。更换时模块开关应在STOP位置,切断负载电源,拆下前连接器,松开模块的紧固螺钉,取下模块,拧下模块的熔丝管座,更换熔丝管后重新拧紧熔丝管座,安装模块,插入前连接器,重新接通负载电源。
4、更换S7-400的后备电池
一般应在使用一年后更换锂电池,只能在系统通电时更换,否则会丢失用户存储器中的程序和数据。更换时打开电源盖,用带子把旧的后备电池从电池盒中拉出,插入新电池,插入时注意电池的极性。
“BATT INDIC”开关用于设置被监视的电源模块和电池的特征。“BAT”位置为单宽度电源模块(只占一个槽位),“1BAT”位置用于双宽度或3宽度电源模块和一个电池,“2BAT”位置用于双宽度或3宽度电源模块和两个电池。最后应该按FMR按钮以清除错误信息,然后盖上电源模块的前盖。
5、更换S7-400的信号模块
更换信号模块时把CPU切换到STOP状态,或确保用户程序允许可以在RUN模式下更换模块。松开并取下模块的前连接器,松开模块的紧固螺钉,取下旧的模块。
安装新的模块,用螺钉紧固它。取下新模块编码器的上半部分,将接好线的前连接器插入模块并拧紧。如果CPU在STOP模式,将它切换到RUN模式。
CPU正在通过MPI交换数据时不能更换模块,如果不能确定,可以拔下CPU的MPI口上的连接器。

论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