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子元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8-10-22):
做嵌入式的,对于电路不说多么精通,但是至少要看懂电路,知道作用,经过笔者半年来做的项目,总结一些电子元件的作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电阻的作用,此处省去n个字,

  2>电容:一般是滤波作用,电容越小滤波的频率就越高,一般用103,104的电容,笔者做的项目中右按键的,用104的电容,在新唐芯片中,不需要人工消除抖动,效果比较好(103代表,10*10^3 pf)。

  3.三极管:这是比较常用的件,在数字电路中,一般用到的就是开关作用。就是用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特性,来开关电路,笔者项目中用到的数码管就是用三极管来控制数码管的灭和亮,如果直接用芯片的IO口来输出高和低,来控制数码管,那么当输出低的时候,灌电流会非常大,时间长了,芯片会烧坏的。

  4 .光耦:起到的是隔离的作用,这样说有点虚,让我们看看光耦的原理图:undefined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1和2导通了,那么1和2脚之间的二极管就会亮,那么发出的光就会使得3和4脚之间也导通,这样就是用一个电路A来控制电路B,而电路A和电路B却没有任何关系,就起到了隔离的作用,笔者先前说的RS485通讯功能,用的是5V电压,而别的电路,如红外发射接收,用的都是3.3V的,这样光耦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神器,是两套电路完全不需要任何联系,但是有可以同时相互工作。

  5.电感:电磁的关系相信大家都清楚,电感的作用就是在电路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不稳定的时候,如果电感中有电流通过,就一定会产生一个与电流方向相反的感应电流(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到电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一切都稳定了,电流没有什么变化了,电磁感应也就不会产生电流,这时候就稳定了,不会出现突发性的变故,从而保证了电路的安全,就像水车,一开始由于阻力转动的比较慢,后来慢慢趋于平和。欧姆龙一级代理商。

  电感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通直流,阻交流,这个用的不多,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怎么用,等用到了再和大家分享。

  6.磁珠: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他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他比普通的电感有更好的高频滤波特性,在高频时呈现阻性,所以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从而提高调频滤波效果,在以太网芯片上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