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拆卸技巧

楼主(2018-10-22):
1、用眼药水瓶吹锡拔除多脚元件

  取一只用完了的塑料眼药水瓶,将它洗净待用。用电烙铁将元件脚上的锡烫化,边烫边用眼药水瓶对准吹气,烫化了的锡珠便掉了下来。

2、用活动铅笔拔除多脚元件

 找0.7或0.9活动铅笔一支,把笔芯退出,先用电烙铁烫化要拆除的元件脚焊锡,再用活动铅笔笔头套住元件脚,并一边旋转一边往印制线路板上压,使元件脚与印制线路板分离,然后移去烙铁,两秒钟后移去活动笔头,这样,一个元件脚就悬空了。用同样的方法,使所有的元件脚都悬空,这只元件就可轻而易举地拔下来。

  此种方法如果能熟练运用,比吸锡电烙铁效果还好。若是活动铅笔笔头外径比印制线路板上的元件焊盘孔稍大一些,可以把活动铅笔笔头磨细些,使之刚好能套住元件脚,同时又可插入焊盘孔为度。

3、用钢笔杆吹除焊锡拔除多脚元件

  取一支钢笔,将钢笔笔帽、笔头等卸下,仅留取笔杆。如果笔杆底下无小孔眼,可钻取一只Ф1.5~2mm的小孔,作为“吹气筒”。用20W电烙铁将集成电路焊脚的焊锡化开,然后用“吹气筒”对准焊点用力吹气,即可将焊锡吹开,化开一脚,吹尽一脚,全部管脚的焊锡吹开后,即可将这只多脚元件拔出印制线路板。

4、巧拆多脚元器件

  用裸铜线弯制成与被拆器件的形状,就制作成拆卸多脚元器件的“中继化锡头”。将它们用电烙铁加热上锡,把它放在相应形状的多脚元器件的焊点上,用电烙铁加热这些“中继化锡头”,通过“中继化锡头”传热,使多脚元器件的焊点均匀得以加热、化锡,于是便可轻轻地拔下这只多脚元器件。

5、用鳄鱼夹拆卸元件

  在拆卸旧元件时,往往是右手持电烙铁去熔化焊点,左手的拇指与食指去拉元件。但加热的元件十分烫手,若用鳄鱼夹夹持拆卸元件,就可免受皮肉之苦。

     这时右手还是持烙铁熔化焊点,左手拉动鳄鱼夹,元件便会轻而易举地拆下来了。

6、多脚微型封装集成电路的更换

     贴片式微型封装集成电路已广泛应用到各种电子产品中。电子爱好者在遇到这类集成电路损坏时,由于不易拆卸往往感到修理困难。

    可采用以下方法:准备一块放大镜,用铁丝为它做一个支架,根据自己的视力,将放大镜固定在距桌面上的一定高度,拆焊操作在放大镜下进行。先用锋利的刻刀,缓缓刻划集成电路各边,使引脚从集成电路块上断开,取下损坏的集成电路。然后,在放大镜下,用尖烙铁头压住线路板上断引线,使锡熔化,左手持尖摄子取下各断引脚。最后,将待换的新集成电路引脚上锡,在放大镜下把它按正确顺序放置在相应的焊点处,持尖摄子一根一根地焊牢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