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锁问题!!!

楼主(2018-10-23):
程序如上图所示,我的问题是:在程序1中,T0时间到,将不能导通Q0.1;

                                               但是在程序2中,T0时间到,却可以导通Q0.1;

                                               这两个程序只是T0放的位置不同,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情况?请帮我分析一下,并尽量详细说明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
不能让帖子沉了,自己给自己顶上去!20181023

楼主: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自己来结贴把,是因为程序1存在一个扫描周期的问题,导致程序不能进行到Q0.1;而程序2就不存在扫描周期的误差问题。

PS: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人!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嘛,这个扫描过程不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嘛,具体的细节一步一步的不是很理解,可以解答一下嘛?

网友B:
顺序扫描的必然结果:

  1. 对于程序1,5s延时时间到,T0常闭触点断开自锁回路,导致输出Q0.0以及T0的线圈失电。那么扫描到第二个程序段,T0由于线圈断电就不会有常开点闭合启动,也就不会有Q0.1的输出。

  2. 对于程序2,5s延时时间到,T0常闭触点断开输出Q0.0支路,但是T0的线圈没有断开依然通电。那么扫描到第二个程序段,T0常开触点闭合启动,Q0.1就会有输出。

网友C:
回复内容:楼主解释的很详细

引用 网友B:
顺序扫描的必然结果:对于程序1,5s延时时间到,T0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对于程序1,5s延时时间到,T0常闭触点断开自锁回路,导致输出Q0.0以及T0的线圈失电。那么扫描到第二个程序段,T0由于线圈断电就不会有常开点闭合启动,也就不会有Q0.1的输出。

  2. 对于程序2,5s延时时间到,T0常闭触点断开输出Q0.0支路,但是T0的线圈没有断开依然通电。那么扫描到第二个程序段,T0常开触点闭合启动,Q0.1就会有输出。

网友E:
这就是起保停的应用而已,程序从左往右从上到下执行顺序,还要考虑PLC扫描周期的影响。

程序1中的程序实质是起保停,但是受到T0时间影响,保持部分受到破坏,导致只要T0计时到位,保持部分断开。但是T0时间会对下一步程序影响(直到完成一个扫描周期之后时间继电器才断开)。

程序2中时间T0触点在停止部分,只要T0计时到,时间触点T0马上断开电路,同时继电器线圈也断电,将不会对下面程序产生影响。

网友F:
对于程序1,5s延时时间到,T0常闭触点断开自锁回路,导致输出Q0.0以及T0的线圈失电。那么扫描到第二个程序段,T0由于线圈断电就不会有常开点闭合启动,也就不会有Q0.1的输出。

网友G(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H(2019-03-15):
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I:
学习一下西门子SMART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