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10变频器FPS恒压供水遇到问题,请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2018-10-23):
我用ACS510做恒压供水测试,一台变频一台工频辅机,参数设置完成后发现变频器还没到达50H就开始增泵(启动频率1设置的50HZ),减泵也不是在停止频率25HZ开始减泵,请问什么原因。

9902=7  1101=2  1102=3  1103=0

1401=0  1402=0  1403=31 4001=2.5

4002=1  4003=0.4  4010=19  4011=40%

4014=1 4016=1  8109=50HZ  8112=25HZ

8115=10s  8116=20s  8117=1  8118=0

8119=50% 8120=0  8121=0 8122=1

8123=1 8127=2

网友A:
试试增大8109,减小8112

网友B(2019-01-29):
这要看你频率上升的幅度,如果过快会提前加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