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里的AUXILIARY:ROC的功能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23):
小弟想请教一下这个ROC功能块的作用,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介绍,谢谢

网友A:
是求变化率的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求变化率的功能块。

感谢 我查到了英文版

• If the input variation is more than the rate trip limit in either direction, the rate of change of
output is limited to the change specified by the rate trip limits. The output changes at the
specified rate limits until the value is equal to the input variable.
• PVROCBYPASSFL is provided in the function block to BYPASS the rate trip limit
• If the rate limits are NaN, then limits are not applied and PV is set to P1.
• This block provides a Bad PV alarm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output
• For an invalid input (=NaN), rate limiting is not done and the output is NaN.
• ROC block allows you to configure individual values for the on-delay time and off-delay
time for the individual alarms. A new parameter (xxxxALM.TMO) is introduced for
individual alarms to configure the off-delay time.

网友B(2020-11-10):
W我也在问这个问题 怎么用呢

网友C(2022-11-14):
英文软件翻译一下,很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