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位能负载断电下降减速使用案例

楼主(2018-10-23):
各位大师好,想请教下:电机带动位能负载升到顶端了,但现在要考虑在电机三相电失电的情况下,要将负载放下,但不能自由下落,速度太快容易将负载损坏,能采取什么方式慢速下来呢?我现在利用能耗制动的原理在定子侧通入直流电,这样直流电源功率是不是很大呀?直流电源直流电流怎么算?电机能承受吗?有没有相关应用资料给发点,我电机是37KW,2台,YZ系列,4极电机,还有没有其他经济可行的方案呀?这里先谢谢各位帮忙的大师了

网友A:
可以考虑下用UPS蓄电池,失电时用UPS供电,将负载放下,具体可以让UPS厂家结合您的工况做个方案报价

网友B:
能耗制动根据需要的制动力选择直流电流大小,最大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直流电源串电阻,计算合适的电源电压和能耗电阻。交流供电,可采用变压器降压、整流、串电阻。37KW电机,制动电流不要超过80A,加到电机的任意二个接线端。

网友C:
最简单方法,用手拉葫芦下放吧。不用考虑那么多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耗制动根据需要的制动力选择直流电流大小,最大不超过电...

计算合适的电源电压和能耗电阻,这个怎么计算呀?哪有相关的计算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方法,用手拉葫芦下放吧。不用考虑那么多计算了。

谢谢,这个倒是可以考虑,可是想让我们用电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能耗制动根据需要的制动力选择...

不知道欧姆定律吗?电压除电阻就是电流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最简单方法,用手...

都没电了还要用电的方法,是不是naocan了。

现成的限速制动轮都流行好多年了.

网友E: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F: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

网友F: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

网友F: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

网友F: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

网友F: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0

网友F: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