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程序块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23):
(图片)

网友A:
重新安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r。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

有没有可以下载的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重新安装Automat...

Sir,在你软件的安装盘内就有,除了部分不需要授权管理器的软件,凡是需要授权的软件安装盘内都有,只是版本有所不同而已。

HAVE FUN!

网友B:
授权有问题,最好重装一下授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