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相机应用咨询-触发&剔除传感器

楼主(2018-10-23):
小伙伴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套相机,IO卡,传感器A,传感器B;

在不用PLC情况下,能否实现传感器A触发相机拍照,传感器B触发剔除动作。

分情况实现,传感器A与B之间最多可以有多少产品?

网友A:
传感器只要能给信号,都能触发啊。

你说的剔除动作是什么意思?接收相机判断结果,B驱动机构剔除不良品吗?

网友B:
剔除信号可以直接使用延时即可

楼主:
针对单个产品是ok的,但是两个传感器?

引用 网友B:
剔除信号可以直接使用延时即可

楼主:
一个感应产品到位拍照,一个感应产品到位剔除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只要能给信号,都能触发啊。你说的剔除动作是什么意...

网友C:
我也想咨询这个问题,在不用PLC的情况下,相机直接给控制剔除的电磁阀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咨询这个问题,在不用PLC的情况下,相机直接给控...

相机一般有输入和输出信号,输入用来出发相机拍照,输出在曝光时触发光源频闪,控制电磁阀不太可行,用IO卡是可以的

楼主:
不需要plc是普遍应用,但是中间要加个继电器。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咨询这个问题,在不用PLC的情况下,相机直接给控...

网友E(2018-12-09):
看看传感器反应速度和产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