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中的元器件如何选择大小(下)

楼主(2018-10-23):
空开、变压器的大小不是计算的,而是厂家有选型手册。比如空开电压选型为220V、380V,而电流是按照负载来选的,确定电流之后就可以对空开选型了。额定电压、电流的空开,各个厂家生产出来的尺寸大小相差不大,但还是需查看选型手册或说明书。

就以你所说的100W伺服电机选型变压器、空开:

1、伺服可以接交流单相220V或三相220V的,用三相220V那么就需要把三相380V通过变压器变为三相220V,100W的伺服电机,选得变压器稍大就可以了,380V输入的功率130W~150W就足够,因为变压器本事有损耗,并且需要预留一定的安全余量。

2、空开以输入变压器的额定参数380V150W来计算,交流三相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P是功率,根号3=1.732,U是电压380V,I是电流,cosφ是功率因数,取0.8。那么电流是:

I=P/(1.732*U*cosφ)=150/(1.732*380*0.8)=0.28A

空开的容量大于1.5倍,即1.5*0.28=0.42A

安装空开的额定电流等级有1A的,那么空开选交流380V1A3P的,3P的意思是三个触点。

空开额定电流有1A,3A,6A,10A.......有的额定电流比如2A,4A,7A等等是没有的。具体需要参考厂家空开的说明书,空开厂家有施耐德、正泰、 方正等等,在网上可以找到选型手册或说明书。

网友A(2020-12-24):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