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前辈用过三洋QS系列伺服请进,请教下单相、三相220V供电问题!

楼主(2018-10-23):
有前辈用过三洋QS系列伺服请进,请教下单相、三相220V供电问题,谢谢!

有台旧机器从有三相电的地方搬到只有单相,原是电源是三相380V通过变压器转在三相220V为伺服供电:

三洋伺服型号:QS1A03AA配电机P50B08075(750W),我查下伺服说明书好像是可以单相供电(说明书这点有点看不太明),现在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下,是否可以用单相供电了?谢谢各位前辈先!!

说明书:http://www.doc88.com/p-3763567698786.html

因为我现在人没有在现场,所以为无法测试,但客户好想快点确认下来,先谢谢了!

网友A:
小功率的日本伺服都可以单相220V供电。但是单相供电时,母线直流电压会比三相供电时低一点,伺服的功率会有一点下降。最大转速会降低一点,高速时扭矩可输出的最大扭矩会降低一点。

另外,单相220V如何接在三个端子上,可能时要确认的,接错了驱动器会报警(电源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日本伺服都可以单相220V供电。但是单相供电时...

谢谢前辈你,驱动器会报警那设置下系统参考00=1吧?是这样吧

网友B:
30A的驱动器可以用单项220V。

接线:单项220时,你只接R,T即可。

参数:一般参数中要设置成单相220,否则也会报警。

这是小问题,我们就是山洋的代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的驱动器可以用单项220V。接线:单项220时,...

谢谢你,老板,对了,现在山洋的中文调试软件吗?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