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8-10-23):
安川伺服电机运行一段时间会特别烫,有没有大神指导下该怎么办?(有把惯量比调大)

网友A(2019-07-18):
电机发烫

1,如果是单方向连续定速运转。和电机工作制有关系。

     S1:连续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的运行时间足以达到热稳定。

2,负载为反向作用力,存在对拉状态,电流和内部磁通都在满载

3,控制信号不稳定,电机存在抖动,运作不顺

改善,,,1,加装冷却装置

                 2,加大电机功率

                 3,改善电路,机械机构和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