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输入都是高电平吗

楼主(2018-10-23):
西门子1200输入都是高电平吗

网友A:
问题不太明朗,输入高低电平需要外部接线来决定,如何使用开点和闭点是程序来决定的!

网友B:
高低电平说的是不是NPPN和PNP输入的区别,西门子的输入基本是两种都可以,源型漏型都可以。

网友C:
PLC输入可以接NPN或者PNP形式,但是不能混合接入,至于接什么形式,取决于IM输入端

网友D:
3楼的回到非常专业。

网友E:
输入高、低电平是外部接线来决定的,3楼正解

网友F: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G:
看你想要的结果啊,觉得接线麻烦直接反转输入就行,但是急停这种必须保持常闭的最好别这么搞

网友H:
跟西门子300编程软件差不多吗

网友I: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J:
不一定,看实际需要。

网友K:
实打实大所大所大所多

网友L(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