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按钮品牌都有哪些?

楼主(2018-10-2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欧洲的指示灯按钮都有哪些品牌?

网友A:
一般的大品牌都有呀,施耐德、西门子、AB...

网友B:
西门子,施耐德都是

楼主:
照片上能看出来是什么品牌吗?

网友C:
施耐德,西门子,ABB等,很多啊!

楼主:
请大家看看照片上的是什么品牌的,谢谢!

网友D:
请大家看看照片上的是什么品牌的,谢谢

网友A:
回复内容:这个看不太清楚呀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看看照片上的是什么品牌的,谢谢!

网友E:
西门子,施耐德,ABB......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面板上的牌子按钮呢?这些都是普通按钮指示灯,因为都是标准的样子尺寸都一样包括国产的。用的最多的直径16mm22mm,只要样子一样功能一样就可以了,到处有卖。

网友G(2018-11-25):
施耐德、西门子、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