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10.2版购买授权是按点数吗?

楼主(2018-10-24):
     最近碰到一个项目,想要在已有的InTouch系统里增加新的监控,我想问一下,如何知道现已经安装的Intouch的授权是否足够了。

    即:InTouch授权是按点数(内存点和IO点)授权吗?如何查看授权点数和已经使用点数。还是其他方式授权。

    谢谢各位!

楼主:
另外,如果要对其新增PLC设备控制,需要注意了解原有Intouch系统哪些事项?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有加密狗,分硬件加密狗和软件加密狗,要看你买的加密狗多少点数。

网友B:
Intouch 分为运行版和开发版

分别有500,1500,3000,无限点等规格。越多越贵,无限点开发版要八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