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打印字体小怎么设置

楼主(2018-10-24):
eplan 打印字体小怎么设置

图纸打印出来字体很小 有根本就看不清楚 电工两眼望穿了。需要怎么设置 字体会更大些,打印效果好些。

网友A:
看不清楚?你可以采用A3图纸打印,估计是图纸太小了,被人看着费劲,我们公司一般都A3,不行就A2,总可以看清楚,你单纯把字体放大,打印出来看着又不好看,不成比例。

网友B:
在字体符号出可以设置大小。具体设置双击你要修改的点-点击显示-点击所要修改的内容(设备标识符或者关联配对目标)其中字体与层都可以修改。层修改的是字体颜色深浅。如果大面积该就右键空白选择全局变量之后同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字体符号出可以设置大小。具体设置双击你要修改的点-点...

网友D(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